求助!一山寨液晶显示器怪毛病

楼主(2010-03-18):
咋天接修一台现代的山寨显示器,客户说是开机花屏或乱码,进入桌面正常。有时玩游戏时也会花屏,用的是NT68167FG的解码 电源正常 不知道该怎么搞?用的京东方的屏 没这种接口的板子 请高手给点提示

网友:
查屏线,重擦一下,有胶的话清除

网友:
EPROM数据有问题

网友:
楼主没说:花屏是菜单是否正常,这点很关键。

网友:
找程序刷一下吧

网友:
谁有这个程序 提供下

网友:
也怀疑是数据有问题,这个找半天找不到 谁有提供下 万分感激、

网友:
也有可能是行场同步信号 的线路有问题,你查一下有些机会有一个同步信号电位器的,这元件出问题也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你说的哪个电位器是在面板上吧?进工厂模式进不去 现在开关键也没用了 还得先找个数据烧ROM再说,

网友:
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吗

网友:
是菜单乱码还是图像乱码?菜单乱就刷程序看看,图像乱码就是显卡的问题了。

网友:
这种现象简直就是显卡故障咯,应该不关系显示器。 出现花屏的时候按下显示器的菜单看看,没花就是显卡咯。

网友:
搞定了,就是数据的问题 问厂商要了一个程序,从新烧录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