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BM T41 不显

楼主(2010-03-18):
个位大大,请教T41开机不显,代码跑 8 5 ,开机会报警,换了南桥,换了密码芯片还是跑8 5 请教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谢谢拉~~~!!!

网友:
哎。。做显卡把  显卡也是通病啊

网友:
先焊一下吧,或许能好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不行重植显卡

网友:
J建议温度千万不要高了,

网友:
是89 85 吗? 安全芯片没过, 刷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换个BOSS行嘛,我的写码器没有IBM T系列的。。我明天试试就知道了,先谢谢各位大大啊

网友:
换个无安全芯片的BIOS能好的

网友:
今天早上来,我换了个BIOS无安全芯片的,上去还是跑85,我现在从新做显卡不知道会不会好

网友:
做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显卡问题吧

网友:
显卡的问题较大,因为数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我很郁闷。。显卡做了,不跑码了,就跑00 显卡取掉还是跑85

网友:
做显卡拉
可以的

网友:
不是显卡的问题吧  你是不是一开机就跑85 是的话 换个时钟芯片看看

网友(2010-04-18):
有报警 报警声是什么 几长几短  如果是1长2短的话 是北桥问题  但愿楼主的本本别有什么3长2短 显卡都拿下来了 看来得换新的了 这显卡重新值珠的成功几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