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修主板常用的有那些工具

楼主(2010-03-18):
请问大家修主板常用的有那些工具?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
万用表,电烙铁,热吹风,吸锡器,……
各种配件或料板
你看看基地商城里的新手包吧。

网友:
基地淘宝店专为新手量身订做了一个新手套包说直接点就是新手优惠包

里面选择的都是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的工具

详情请点击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a1d5ed32d53855.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