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0-03-18):
请问大家我有一个忆捷的8G的U盘,不知为什么现在只要把U盘插到电脑上就老是自动退出来然后又自动连接,根本就不能正常运行了,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电脑

网友:
换个主机或换个操作系统试一试。我的上次出现一样的故障,换个操作系统就解决了。你试下,反馈一下使用情况,给他个借鉴一下!

网友:
我换了几个主机,换好几个操作系统了,都是一样的。就是不知道故障在哪里,不知道要换什么才行

网友:
如果不行,最后一招,就是“量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