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 能不能用低分屏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0-03-18):
IBM T43 液晶坏了。原本是高分屏,能不能用低分屏换呀??

网友:
能用的,要改接口部分的电阻,具体论坛上有,你搜搜,就可以了

网友:
通用的,,,改动一下电路,,,

网友:
低分是相对高分来讲的 ,可以用,屏线稍作改动就行了

网友:
屏线上有两个电阻,改下位置就可以了,本人试验过的

网友:
可以的,把屏线上的0欧姆电阻换一下位置就行了
我以前发过帖子怎么改的,你搜一下

网友:
不改动会冒烟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