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g6841的各脚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03-18):
一液晶电源板,电源IC为6841,故障无输出,6841 3脚从15到18V之间跳变。7脚在12到15之间跳,8脚有0.几v的电压跳变,300V电压正常,大电容已换,7脚电容也换了

网友:
SG6841芯片有两种外形的,一种是直插式的,一种是贴片的。

网友:
3脚7脚电压变动,更换SG6841通常会好,
今天修了一塊電源板,状况跟您描述的相同.

网友:
我修好后的板上SG6841D实测数据:1脚 接地, 2脚1.63V, 3脚 16.45V, 4脚 1.3V, 5脚 1.07V, 6脚 0.01V,  7脚 13.1V,  8脚 0.40V.   我这台的维修过程:电源无输出,对地打阻7脚数值为310,正常有5百多(平时测量下来笔记中对比了一下),换新一片SG6841D,仍无反应,实测电压(后来知道是坏的)为 0,0.02,14.68,0.01,0,0,12.8,0   。刚好边上有块6841电源板好的液晶,移埴6841(这片可是确定是好的)过来,我用了电脑上的12V风扇做了负载(有时要用12V摩托车灯泡),发现风扇一转一停,(电压很低而且上下波动),于是短路光耦的3脚和4脚,风扇立马停转(电压反馈强烈,6841关闭输出),证明开关变压器之前的6841电路基本上是好的,懒得动脑去分辨是谁不良,同时更换TL431和光耦,电源随即修复,风扇高速旋转,输出电压也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