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520不定时掉硬盘一列

楼主(2010-03-18):
同行送来一主机说是系统部能GHOST安装,普通安装好后第二次或者是放一段时间后就又不能启动了。接过机器询问好硬盘里的资料是否需要保留后开始动工了。首先还是测试一下同行描述的故障,ghost方式安装系统能Ghost完但是不能引导安装,再测试普通按安装方式能安装且能正常使用,但是关机后重启就不能使用,测硬盘也是正常的煤油任何坏道。测量主板各关键点电压也很正常,用winpe进系统要蓝屏了,再安装好系统也蓝屏。测内存正常后直接杀桥。这主板是520的单桥,刚好在基地买了全新的圈套钢网。取下桥后从料板找桥植株然后BGA回去。进WINPE这下不蓝屏了,用GHOST还是不能引导但是会出现一个乱码提示了。删除C分区后重建主分区更新MBR后GHOST。一切安装完毕系统使用正常。
期间有一个小插曲,在最后一次GHOST系统的时候把客户的第四个分区弄丢了,且第三个分区需要格式化。确认自己在G系统的时候没有操作失误,直接用DISKGEN重建分区表。所有信息完全找回。通知同行取机80银子到账

网友:
这个才收80??,是不是少了一个0?

网友:
呵呵,其实NV的桥就是容易空焊,直接加焊就OK,80给同行我觉得合适。

网友:
搞个BGA才要80啊 我都懒的做他了

网友:
单桥才80这个行业本来是很赚的,慢慢的做的人多了,就20也修10块也搞5元也要,这样恶性竞争,能赚到钱才怪,要像房地产一样,价格低了就潜水不卖,要是大家都按照这个常理,价低了就不修,还愁赚不到钱,我光修主板一月就2万多

网友:
做桥这个价太低点了吧!

网友:
80 换个桥 ? 老大你也真闲

网友:
我们这有的维修店换桥收60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是一直合作的商家的,我的店在大学边但是位置不是太好,一些位置好的都是买产品,他们都是把板子送到我这里维修然后再加价出去的。我一般修桥(台式机)的价格是130左右的直接对客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