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接口和插槽

楼主(2010-03-18):
换接口和插槽用什么工具好,要效率的 成本不要太高

网友:
用锡炉好用

网友:
有专门换插件的锡炉,感觉还是用它方便。

网友:
我用的是风枪和锡锡器

网友:
风枪,,锡炉,,,都可以

网友:
想方便就用锡炉

网友:
最快最方便还是用锡炉好一点

网友:
锡炉要买什么型号的  价位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