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捷波 K9NAG 无VCORE电压维修一例

楼主(2010-03-18):
今天接到同行一片 K9NAG 主板 同行描述:FF -FF
上电出发,跑FF -FF且测试卡的复位灯长亮,
测量CPU的VCORE电压,发现无输出,难道是电源IC问题?电源IC是RT9245A、加RT9603, 那风枪换了个废板的上去,触发,C1-FF 大概2秒掉电,再次触发,FF-FF,且复位灯常亮,我晕!又回到原始故障!难道换上去的有问题?30分钟过去,结果换个3个,还是FF-FF ,看来不能偷懒!上网下载了个 RT9245A的PDF ,对着IC的定义维修,测RT9245A 的28PIN VCC供电 5V 正常,测11PIN  DVD 时发现没有电压!看来问题就在这里!打阻值 526 没短路现象!跑线路发现11PIN连接到旁边的一个小芝麻管 K27的D上, 吹下K27测量发现DS击穿,在废板上装回个K27,上电触发,C1-FF且没掉电,上内存 显卡,接显示器, 测试卡一路跑码,显示器一闪 OK !此板修复!

网友:
11脚DVD为EN致能信号,EN无电压,排除电源管理芯片本身问题,便是控制EN的三极管或场管损毁。
楼主您这个算蛮典型的EN无信号的故障。

网友:
哈,有时候偷懒反而做的更多,不如一开始就查下电路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例9245无VCORE。
和LZ不同的是SS无电压,同样是换9245搞定

网友:
比较典型的问题,受教了

网友:
是呀  我还修到这样的问题 经验了 学习了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9245的工作条件有那些好心人给讲讲!!

网友:
呵呵,又是EN信号方面的,三大条件没能具备,看来昨晚饼哥的课没有白听啊。谢谢版主分享经验!

网友:
捷波复位常亮的挂9214的多

网友:
28脚   VCC  主供电
11脚   DVD  EN使能信号
1-5脚 VID组合

网友:
看来图纸真的很重要。CPU供电条件。判断哪个芯片,在对其看输出脚是否正确,不正确在跑下线路测得哪里有问题,这是个思路呀,下次照此思路去维修,慢慢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