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PE800+主板不通电,非南桥、非I/O~~~??

楼主(2010-03-18):
主板:4PE800+  Ver:1.0  (478穿孔座,854PE北桥+82801DB南桥,W83627HF-AW的I/O)

故障现象:不通电!

  1.接到板时,不能通电,诊断卡上3.3V灯亮,然后用手压着南桥就通电了,且一直压着还能点亮。就直接断定南桥虚焊,马上上BGA机器加焊南桥。
  2.接下来再点板,就怎么压桥也不通电了,开关针上是有5V电压的,用镊子刮I/O个引脚能触发大约一秒左右自动又断电。但如果夹着32.768,再开,就能跑到C1,且不断电。根据以往这种故障来说,还是南桥的问题,于是直接拿全新的DB桥换上。
  3.这哈还是故障不通电,同2步一样。再来下就先后更换过:7407门电路芯片,W83627HF-AW,32.768晶振(晶振更先后更换过3个)和谐振电容,最后故障却是不通电了。有时能用第2步的方法通一次电。
  4.再下来,又加焊了COMS电池座,换了1.5V供电的大电容及两个MOS管。却还是不通电。最后再加焊了一次新换上去的桥,故障又回到了用镊子夹着晶振能通电跑码,不夹就怎么也通不了电。

现在除了南桥,把所有换过的芯片都全部还原来。。。故障还是一样。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头大!像这种夹着晶振能正常开机的板子。。还会有哪些问题喃?请大家指点一二。。。。不然明天一早去。打算再换一个南桥试一下了。

补充:开关针是有5V,对地阻值1000多,另一针没电压,但对地也有600多,还有注意到在短接开关针时,电压不是从5伏拉到0伏,只能拉到4.1伏左右。在南桥下面开关针上面的中间。有两个1117,有3.3到2.5再到1.5的转换电压输出。

网友:
哦。。还有我这没示波器的。。。只能打到晶振两脚的电压,一个0.2伏多点,一个0.65伏,对地阻值两脚都在700多!

网友:
你南桥换好没有?晶振对地阻值是多少?看看北桥虚焊没有?

网友:
怎么都没有高手留下点什么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说修不起就修不起的板吗?
老实说,在我们这。一般15分钟没有结果的主板一般都不修了,有结果的也不会超过30分钟。。。断定是桥坏了就绝对不修的。。。。但这张板我用了二个多小时了,也换了桥。。。
还望大家能给点意见啊。。。
真的不胜感激!

网友:
南桥没做好吧?

网友:
你重新换一个桥吧,全新的桥也不一定是好的,还有焊盘是不是掉点了?

网友:
焊盘是肯定没掉点的啊。。。至于焊接嘛。。只有第一次用的是BGA机器做的。。后面换和加焊都是用的风筒。。但对于南桥来说。。感觉还是完全没问题的哈。。。
我也在想会不会是开机的电路中的一些小元件坏了。。。但确实高中物理电子基础差。。。对于那些相连的小三极管也不好去判断是哪种或者是好坏了。。。。。
其实看大家意思还是觉得是南桥没焊好吧???
如真没其他的见解。。。看样子明天只有去再换个桥啦?

网友:
此板已放弃。。。无最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