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主板CPU供电短路,已搞定

楼主(2010-03-18):
今天接到一商家送来的一块华硕775主板,现象点不亮,开机断电。我动手开始搞。既然有开机断电,就想是有短路的吧。我先取下CPU四针供电。开机正常了。哈哈。故障点确定了。用万用表打CPU供电的管子,打不出来有坏的。我就先把低端门的管子一个一个取,郁闷,没发现什么问题。后来干脆把高低端门管全换了。呵呵,一开机,只听一声响,CPU座子中间的一个大贴片电容爆了,我晕。我又找一样了电容,给他装了两个(上面有两个电容的位置)。我打了一下CPU供电的输出,我晕,居然是8V,吓我一跳。怀疑是管理芯片的问题,先上网查了一下ADP。。。型号的芯片,我发现这一个系列的芯片引脚定义都是一样的。哈哈,又从另一块主板上取下一个芯片,换上去,电压正常。哈哈。典型的CPU供电短路故障。被我搞好了,不过呢,好像是走了一些弯路,不过没关系,写出来让新手们看看,大家就不要去走弯路了哦。

网友:
学习了,LZ运气也算不错,以前我修过的CPU供电短路的,一烧就烧掉N个零件,MOS击穿几个,几个固态的电解电容也全挂了,三相供电的,MOS管全换掉,加几个电容,还有个PWM,一换就10几个零件一起...痛苦啊..

网友:
向LZ学习了,虽然现在还没遇到过,但还是学习了,请教一下这种毛病不知道有其他方法查出来吗?

网友:
怪不得那天修那块华硕865主板,也是开机一声巨响,CPU旁边三个电容爆炸,电容里面的液体全喷出来,现在还丢在那里,

网友:
学习了,不过要是客户看到这一幕,怎么向客户解释啊?有点麻烦。

网友:
ADP型号的IC直接可以代换,供电不正常很多是IC坏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