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b2800 無法觸發

楼主(2010-03-18):
compaq b2800 無法觸發 這台是由華碩代工 華碩自己也有生產(M9V) 接到手為無法觸發拆機檢測為電源接口處的電容 短路更換一個之後就不短了,上電之後可以觸發但是會掉電(代碼03),過沒多久就再次短路,這次檢測為CPU供電MOS管附近的電容短路,更換之後不在掉電,可以正常開機,但..有電流音出現(尤其開機之後),先不理它安裝作業系統..電流音一直..因~~~ 雖不會很大聲但是晚上安靜的時候就很明顯. 安裝完作業系統之後重新開機..就再次短路..(電流跳到4.7A)..這次測為電池接口處的SI4835 以及SI4800擊穿 由於手頭沒有圖紙,只好瞎子摸象,先換掉這2個,換掉之後正常開機,電流音沒有了...但..一上電池..聽到很高的電流音...又再次短路..又是這2個擊穿,這次先不急著更換,先測電池接口的電容,沒短,懷疑瞬間電流變大擊穿這2個管,又沒圖紙,追這2個管子是跟到MAX1909E 裡研判可能這顆芯片出問題,手頭又沒有這顆芯片,查一下MAX1909 跟MAZ8725 有點相似,先換了再說,更換之後上電正常(無電流音),上電池啟動正常(無電流音),電池充電正常,放電也正常,充飽了一顆,再換一顆也正常,熱機一天之後,通知客戶取件,...上網查了一下M9V 跟B2800 同樣的問題不少..

网友:
建议楼主再发贴的时候用简体,这样的字体看起来很费劲,还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
他可能是台湾佬把

网友:
应该是台湾同胞,注意点用词

网友:
香港同胞也是用繁体

网友:
转一次简体 compaq b2800 无法触发 这台是由华硕代工 华硕自己也有生产(M9V) 接到手为无法触发拆机检测为电源接口处的电容 短路更换一个之后就不短了,上电之后可以触发但是会掉电(代码03),过没多久就再次短路,这次检测为CPU供电MOS管附近的电容短路,更换之后不在掉电,可以正常开机,但..有电流音出现(尤其开机之后),先不理它安装作业系统..电流音一直..因~~~ 虽不会很大声但是晚上安静的时候就很明显. 安装完作业系统之后重新开机..就再次短路..(电流跳到4.7A)..这次测为电池接口处的SI4835 以及SI4800击穿 由于手头没有图纸,只好瞎子摸象,先换掉这2个,换掉之后正常开机,电流音没有了...但..一上电池..听到很高的电流音...又再次短路..又是这2个击穿,这次先不急着更换,先测电池接口的电容,没短,怀疑瞬间电流变大击穿这2个管,又没图纸,追这2个管子是跟到MAX1909E 里研判可能这颗芯片出问题,手头又没有这颗芯片,查一下MAX1909 跟MAZ8725 有点相似,先换了再说,更换之后上电正常(无电流音),上电池启动正常(无电流音),电池充电正常,放电也正常,充饱了一颗,再换一颗也正常,热机一天之后,通知客户取件,...上网查了一下M9V 跟B2800 同样的问题不少..

网友:
看起来是挺费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