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BOIS问题 还是 南桥问题

楼主(2010-03-18):
1修都够难了 今天修到一块 2修板子  拿来时候 BOIS掉在机箱里  焊上BOIS 怎么开机都不触发 搞了半天是英特原装主板上CPU自动跑到C1 以为还了 上内存还是 C1 00  此时全板供电 时钟 正常 复位点都有电压 复位排针3.3V 短接没反映 复位通到南桥的 又怀疑南桥 又怀疑BOIS 看资料上说跑 00 是BOIS问题叫多   测BOIS22脚 24脚 都是开机5V降到2.几V 应该选中BOIS了吗  谢谢大家说下

网友:
BIOS可能性较大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INTEL很多都是BIOS坏

网友:
你先看下系统时钟总线正常不,有修过几片都是I/O空旱引起的

网友:
BIOS问题或者是北桥虚焊的问题

网友:
我修过这个板子,刷bios就好了

网友:
郁闷啊 我焊了南桥 现在跑F1 按理还是 BOIS问题  BOIS上面的纸被别人吹化了看不见什么型号 晕

系统时钟总线正常的 IO从焊过 没换  这牌子太少了 找不到 SMSC 回5#的   死马当活马医了 作北桥看看 不行 换板

网友:
BOIS 上面那纸没了 下面写这 AT9LH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