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到2块比较郁闷的板子~~高手进

楼主(2010-03-18):
一块是英特尔 945PL   跑到28 点不亮  没有明显损坏的地方 加上独显就是不亮 显卡换了N个

另一块是顶星NC61  触发开关后 诊断卡乱码  复位灯长亮  请问高手们  这两块板子 如何解决啊????

网友:
第一块应该是北桥虚焊

网友:
第二块极有可能桥报废了

网友:
回复2楼
按压北桥和 用风枪加旱后 没效果~~~~
郁闷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第二块会比较有头绪来修复,毕竟复位灯长亮,先修复位,在搞跑码的问题。

网友:
复位怎么查啊??从哪里下手啊 ??真搞不懂了。。。。
求救啊

网友:
还是多看些资料吧,遇到问题都不知道怎么下手的,这样怎么能修板子呢。。。。第一片用假负载打阻值,测量时钟,供电,复位信号等等拉。。。。。第2片可能性就多了,一步步来,测试,马虎不了的。。。

网友:
复位灯长亮  常坏的 有什么地方呢???

网友:
你都没查清楚是全板没复位,还是只有CPU没有复位

网友:
复位电路是最复杂的,可以先查供电和时钟,他俩正常了再查复位电路

网友:
显卡不过得可以看看插槽坏没还是通往北桥的线路有问题,在写个BIOS,然后换北桥肯定好。无复位的可以检查前供电,内存供电以及CPU供电,

网友:
c61的板子看到论坛里经常的说北桥爱空焊

网友:
LZ有条件的话把故障板的图片发上来,大家看看,最起码把型号报上来嘛!有的主板都是通病,一看到型号就知道这主板的问题在哪里,免得走这么多的弯路

网友:
BIOS 或IO坏了

网友:
还是多看些资料吧,遇到问题都不知道怎么下手的,这样怎么能修板子呢。。。。第一片用假负载打阻值,测量时钟,供电,复位信号等等拉。。。。。第2片可能性就多了,一步步来,测试,马虎不了的。。。
引用 网友A:
[/quote
同意楼上说的!顶

网友:
不要拿到什么板就加焊桥 这是不好的  拿出点技术含量好不好  要看情况

网友:
什么都不懂的也可以修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