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月前误删除的EXCEL文档怎么恢复

楼主(2010-03-18):
今天客户拿过来一台笔记本说里面有个EXCEL文档被他年后无删除了,现在想恢复,我用了一些网上介绍的回复软件恢复了一下,结果到时恢复出来了,可是打不开,请问现在还有救吗,能用什么软件能把乱码修复一下

网友:
如果没有被覆盖的话,随便找一个数据恢复软件恢复就可以了
如果被覆盖了,很难。。。。。。。。

网友:
要是找个专业人员不知道能不能搞定

网友:
要看分区格式和用的系统
FAT32 如果给覆盖了基本不能完整恢复了(在目录项里找起始簇,再到FAT找族链,要自己分析簇链恢复的可能性更大)
NTFS用的XP系统的话恢复可能性最大(MFT找文件名,找VCN LCN)

网友:
恢复的成功率与删除的时间没有直接联系,而是取决于是否被覆盖,如果文件结构信息被覆盖,数据区完好,是可以修复的,如果文件数据区被覆盖,就不能恢复了。

网友:
既使能找的文件恐怕也打不开

网友:
LZ你可以试下U盘数据恢复大师、EasyRecovery Pro v6.10 汉化版、DataExplore数据恢复大师、超级数据恢复等软件试下。

网友:
如果恢复后打不开-----修复一下。还不行的话,只能从原盘找数据,看SAT和ssat在什么地方。

网友:
应该很难搞了,一个月不会没用过那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