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开机运行很慢

楼主(2010-03-18):
今天修了个TCL K40 一个朋友拿过来的机器,开机运行超慢,进系统至少要5-10分钟,进去了运行也是慢动作,看到这样机真是头痛,据他说,机子是放了一段时间没用,再开就是这样,拿来这种问题首先就是排除软件,重装系统,不装驱动,硬盘分区,都没用,软件故障基本排除,换硬盘,内存,拔键盘光驱,IO外设,可以下的通通下了,故障还是一样,真是郁闷,没办法确定是主板故障了,拆开主板仔细观察拿放大镜看了几遍,主板上各大小元器件测量过,没什么异常,这下头大了,于是上论坛找资料,看有没类似相关的文章,查到有人修过一台也是差不多故障,进系统运行很慢,放电影很卡,最后是更换CPU边上的一个电解电容解决问题,于是我拿起手上的主板仔细观察测量,还是没发现什么西西,这种故障拆开检测一次再装起进系统测试要花很长时间,如果不能尽快找出故障点时间方面很亏的,拆开看了几次板子上的一些跟硬盘控制电路相关的芯片加焊了还是不行,有点想放弃了,只能先搞别的机器,真没时间折腾,叫徒弟先装起放柜子里放了十多天,后面朋友过来问我机器情况。。。。。放了这么久,没搞好,又没给他回复,真不好意思,有时机子多了都差点忘了,只好找个借口说机子不好修,太花时间了,叫他卖了算了 他想了想。。。现在机子也便宜,又经常不在这边,也没时间经常过来这边,作500块卖给我了,收到机,晚上加班,冷静的想了下,机子放了段时间,再用就不行了,应该是主板受潮不稳定,于是把主板放BGA台烤南桥 FW82810FBM 有铅的别搞错了,北桥是915的,做好BGA装起试机,进系统蛮顺利速度还可以,装好收工,转手卖给同行1100   这台机子在维修过程中可能走了一些弯路,希望以后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发财了哦

网友:
呵呵我今天也修了一个 TCL  K10的   机器说是不上网 有发送无接收  换了网卡后能上网了
可是机器总是死机 有时候不开机 插拔内存就能开机   我把北桥南桥都加焊了 后来不死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