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怎样在BISO里设置USB2.0啊???

楼主(2010-03-18):
急!!!联想移动硬盘F310 320G的插上U口没反应?
联想, 移动硬盘
我今天到联想专卖店买了一块联想F310的移动硬盘,在人家那试着好的,可拿回来插上没反应,贴听硬盘有嘎达声,但拿到邻居家的机子上好着呢?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我的电脑比他的新,我的是兼容机 插上U盘都好着呢,我的主板是 华硕M2N32-SLI Deluxe ,请教各位老师这个是不是这个板子有问题还是需要升级BISO啊????谢谢 衷心感谢!!!!!
     就以上问题我看了一下用EVEREST Ultimate Edition这个软件检测我的USB是1.1
支持的 USB 版本   1.10
当前速度   Full (USB 1.1)
  请问各位前辈这个怎样在BISO里设置啊

网友:
没检到硬盘,看样子是U口不够电,要使用一头有两个U口的连接线才行,两个U口的一端插到主机后面的U口,一个U口的一端插到移动硬盘上。在不够电的情况下使用,硬盘很容易报废的。
你的主板肯定能支持USB2.0,至于1.1全速的问题,你开机是按DEL键进入BIOS,应该在板载设备或南桥上找USB设置,原来可能是2.0全速,你设置为2.0高速就行了。

网友:
同意楼上建议,我觉得楼主的问题是供电不够了,实在不行外加电源吧

网友:
换一下移动硬盘盒试试。

网友:
谢谢上面两位前辈的指点,看来还得买外置电源了,我的机箱主电源是航嘉450W的 是网上买的,估计是假的,是不是主电源的问题啊?但其他各功能均正常!

网友:
这板是不用设置的,默认都是USB2.0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