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60 笔记本开机长报警

楼主(2010-03-18):
此机开机长报警,屏不亮,拆下电池、硬盘,用外电源电流是103MA,更换内存测试,故障依旧,在开机时测试卡显示 0366 ----030F 0F时报警长响不停。电流从566—577不动。去除键盘和触摸板 故障依旧。  下一步应该查什么地方

网友:
因对电路不熟,采用通电,用手摸线路板,发现PU14 特别烫,查线路图是2.5V输入1.2V输出管,测量2.5V端对地是42.5 。通电测量是123脚是1.2V,6789 脚是0V。 断开保险批发,PF7后测量PF7来端对地电阻是42.5,说明故障在2.5V端。明天在倒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