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主板BIOS不保存的经验

楼主(2010-03-18):
这几天修了几块主板BIOS不保存故障,分享下经验,供大家参考。
主板不保存设置主要是因为主板电池的3.3伏电池没有给南桥CMOS电路供电和南桥本身问题造成的:
首先要判断电池是否有3供左右的电压,如无则更换电池。一般大于2.5伏都属于正常
然后跑正极的线路,一般先经过电阻,二极管(或芝麻管),电阻,CMOS跳线,再到南桥,
检查电压到哪里中断,一般就是哪里的问题。
我修好的几块板一块是CMOS跳线处氧化,用刀片重新划下针解决。
还有块是电池座有氧化,用刀片划触点的表面解决。
还有块是电阻的阻值变大造成,际201的电阻,经测量阻值将近1K,更换阻值差不多的电阻问题解决。

网友:
对于我们这种初学水平是很好的经验,谢谢啦

网友:
碰到了 因为对方品牌机还在保修 懒得处理

网友:
这种故障经常会遇到,楼主的经验不错、

网友:
不保存的问题,5成都是底座接触问题
4成是电子没电了
只有1成才需要研究的

网友:
对于我们这种初学水平是很好的经验

网友:
经验积累了

网友:
我一般也是这样修CMOS不保存的问题的 呵呵,谢谢分享呀。

网友:
很多时间会遗漏这些  不是问题的问题  哈哈

网友:
谢楼主了,这问题也不少。分享经验了

网友:
比较适合初学者~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好贴啊,分析的好。上次我修的一块板CMOS电压进南桥的线断了,可我接上后,依然不能保存,把我给气死了,判了他南桥死刑。没搞好。

网友:
这样修CMOS不保存的问题的

网友:
LZ我想问下你前面那些符号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