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小电源问题??

楼主(2010-03-18):
我有个台达小电源,通电后测量紫线有电压5.08V,绿线有电压4.9V,短接绿黑线后,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反复短接绿黑线后就能启动了,
请问是哪里出故障了啊?我把输出级全部电容都换过了,整流管也量了没短路,问题还是没解决啊,请帮帮忙啊

网友:
代换一下那两个开关管试试。我曾经遇到过。

网友:
开关管量了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