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下大家 TSUM56AWHK-LF-1和TSUM56AWK-LF1芯片可以互换不?

楼主(2010-03-18):
如题!!谢谢大家了
TSUM56AWHK-LF-1和TSUM56AWK-LF1芯片可以互换不?

网友:
这个不可以换

网友:
那一定要找一样型号的才行吗?明天 我上实物图 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型号是这个 TSUM56AWK-LF1
这个TSUM56AWHK-LF-1可以直接更换上面的那个芯片不?
还有顺便问下 这个芯片如果找到一样的了 是不是直接更换就OK了?还要不要刷什么程序才OK呢?

网友:
自己顶一下 恳求大家的帮忙

网友:
求助下!!有知道的不?

网友:
一块是有铅的一块是无铅,应该是可以代用。请问楼主是什么故障。

网友:
如果是单芯片的驱动板,里面肯定有程序,如果是双芯片的,哪倒也不一定

网友:
是宏基的A1916W
点不亮!今天邮购了一个一样的芯片换上去 也还不行 郁闷了!
电压也正常 晶振一脚是1.8V一脚是1.4V 理论上应该起振了啊。
电源板子过来的5V 和12V也正常的
电源开关的一个脚有2.5V的电压

网友:
高压板检查了吗???

网友:
这个机子多数都是高压板坏。你直接换个高压板v上去试试

网友:
“TSU”是Mstar的开头字母
“M”表示此IC内含MCU
TSUM1XXX和TSUMU1XX表示VGA,其他都是VGA+DVI
TSUMUXXX表示支持到1680*1050
TSUMXXHXX表示带HDCP
TSUMO5XXXXX表示带OD
TSUMXXXXDX表示带HDMI
最后有-1表示能support到1920*1200

网友:
这个应该得刷程序的,要不不认啊,你试试,我只知道58的是得刷,这个56的不太清楚,应该也得刷

网友:
高压板 那边正常哇 现在绿灯都不亮

网友:
找个程序刷,或用通用板,改!

网友:
我连刷机的那东西 都没有 业余修下 通用板子 也不大会
估计是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