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长城ATX 300P4-PFC电源绿地短接无反应

楼主(2010-03-18):
昨晚电脑关机后,与电脑连接的手机忘记拔来。第二天回家,发现电脑无法起动,拆下长城ATX 300P4-PFC电源,通电后。绿黑线短接电源无反应。

拆开电源,无明显的元件烧坏痕迹。电容没豉包,用万能表量得绿线只有0。33V电压,其余无电压。

请各位高手前辈指教,原因出在哪里?

网友:
紫色那根线的电压有多少?有没有5V呀,没有的话就修辅助电源。

网友:
紫色无电压,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有问题

网友:
如果待机电压没有就检查辅助电源部分,认真检查1815、辅助管子、817光耦、二极管等原件。

网友:
谢谢各位了,原来是一二极管不正常,换之,绿线量得3.67V电压。绿地短接后风扇转了一下,12V灯亮了,装进主机运行正常。运行了一天也没发现不正常的地方。但是有一点想不通,既然这二极管坏了绿线怎么还有0.33V的压呢?多多指教,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