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识别

楼主(2010-03-18):
请问如何根据CPU上的注明来看CPU型号,如双核?赛扬酷睿什么的??
   还有怎么判断什么样的主板能上什么样的CPU?

网友:
LZ是菜鸟吧?CPU种类太多了,不过这个你让我一下子解释我也解释不了怎么告诉你,不过一般稍微懂点一眼便知~

一般常见的如下!
Intel系列
CD 326
CD 331
CD 336
CD 341
CD 346
CD 347
CD 351
CD 352
CD 356
CD 360
P4 2.4A
P4 2.4B
P4 2.4G
P4 2.53B
P4 2.66B
P4 2.6G
P4 2.8A
P4 2.8E
P4 2.8C
P4 2.8G
P4 2.8B
P4 3.06B
P4 3.0C
P4 3.0E
P4 3.2C
P4 3.2E
P4 3.4C
P4 3.4E
P4 506
P4 511
P4 515
P4 516
P4 517
P4 519
P4 520
P4 521
P4 524
P4 530
P4 531
P4 540
P4 541
P4 550
P4 551
P4 560
P4 561
P4 630
P4 631
P4 640
P4 641
P4 650
P4 651
P4 660
P4 661
P4 670
PD 805
PD 820
PD 830
PD 840
PD 840EE
PD 915
PD 920
PD 925
PD 930
PD 935
PD 940
PD 945
PD 950
CL 420
CL 430
CL 440
CL 450
E1200
E1400
E1500
E2140
E2160
E2180
E2200
E2220
E3200
E3300
E4300
E4400
E4500
E4600
E4700
E5200
E5300
E6300
P6300
E6320
E6400
E6420
E6500K
E6540
E6550
E6600
E6750
X6800
E6800
E6850
Q6600
Q6700
QX6700
Q6800
QX6800
QX6850
E7200
E7300
E7400
E7500
E8100
E8200
E8300
E8400
E8500
E8600
Q8200
Q8300
Q8400
Q9300
Q9400
Q9505
Q9450
Q9550
Q9650
QX9650
I5-750
I7-920
I7-920英
I7-920中

AMD系列
LE 1100
LE 1150
LE 1200
2800+闪
3000+闪
3200+闪
3400+闪
3500+闪
3000+速
3200+速
3500+速
3600+
3800+
4000+
4200+
4400+
4600+
4800+
5000+
5200+
5400+
5600+
5800+
6000+
6400+
AMD 7450
AMD 7550
AMD 7750
AMD 8450
AMD 8600
AMD 8650
AMD 8750
AMD 8850
AMD 9350
AMD 9500
AMD 9550
AMD 9600
AMD 9650
AMD 9750
AMD 9850
AMD 9950
X2 240
X2 245
X2 250
X3 425
X2 545
X2 550
X3 710
X3 720
X4 925
X4 940
X4 945
X4 955
X4 620
X4 965

网友:
从CPU针座知识到CPU ,略为看一下吧,看资料有可能看晕你。

网友:
不可能是死背的。

网友:
呵呵,没办法,不知道怎么看

网友:
这个新手觉得是个问题,我觉得不别特意去记,时间久了自然就清楚了。

网友:
AMD的主流还有一个215

网友:
我一般是看CPU的上面的字的 呵呵,一看就知道的呀 ~~~~~~~~我个人是这样看CPU的  嘿嘿~~~~~~~

网友:
知道座子型号在说吧 先  多买些电脑报什么的资料常看看

网友:
1楼总结的都对。一个是总体,一个具体。不错。你参考下吧,如果你这个不知道,只能说你接触的少

网友(2016-08-11):
慢慢接触多了 就知道了
先都熟悉主流型号  然后分支型号跟主流型号在命名都有一定近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