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M2000进水机维修

楼主(2010-03-18):
今天接了台超级恶吐的机子,接机后客户反映昨晚和几个小M出去HII的时候,喝多了吐到笔记本上面的,还没有拆机之前就闻到了一阵阵飘过的臭味道。仔细一看,外观上面没有清理的痕迹到处都是。于是不想修了,但客户反映这个本子是他女朋友送他的,有特别的意义,钱不是问题。这样就爽快的800接修了。拆了几颗螺丝,就拆不下去了,找来徒弟拆吧,徒弟拆了几下,也拆不下去,于是就两个徒弟配合着拆,终于拆下来了,下面就是维修过程了:拆出来的主板更臭,整个维修间都是,用超声波震了又震,换了一桶酒精,2小时后终于没有味道了,拿出后哄干,没有上电,先量主板的各个部位(因为是恶吐的)的对地阻值,果然CPU这个短路,先用烧机法,测上管坏。换后,无短路了,上电,这个时候并不触发。MAX1999没有3VPCU5VPCU产生,查其工作条件,8脚无2VREF,没有给MAX一个NO信号。1999346脚无信号。查SHDN是由一个MAX6657OVT4脚过来,发现这个脚无输出,而这个芯片的外围工作条件都有了,确定坏了,换后,在把MAX1999的腐蚀掉的引脚加焊下,OK35VPCU顺利出来了,但就是不触发,按下开机键,在触发瞬间产生一个低电平信号NBSWON#,由PC97551产生一个DNBSWON#97551的第4脚并没有产生这个信号,一个字换。换后这个信号有了,上电触发了,各个部分的电压也有了,电流停在047A,查南桥没有RST,而且我用嘴唇感觉南桥中间有一个点发烫,又换一个南桥,但仍然没有工作。在继续查,因为PCIRTS是经过一个U42到北桥的,换在换了,OK,上电电亮,测试主板2个小时没有问题。准备装机,但在装机好的时候问题有来了,靠。用10分钟左右就白屏。一个火,屏也坏了,拆开一看,又是一阵阵的恶心的味道,但辛运的是屏里面并没有水,准确的应该是白抹才对,很小心的把背板上和PCB面板的恶心的东西清除掉,发现PCB面板上一个的测试点对地有2点偏大,这下更火了,修了这个要亏本了,嗨。。。贪小便宜亏大了,算了不想在修屏了,跟客户说,谁*脏话*知道客户不好讲话了,靠。说屏绝对没有问题,是我搞的。大吵一架后,客户同意出400,我出300,因为是700换给客户的。这下子一样的,因为一张新屏330,还多赚了一点。     最后准备换屏的时候,还是不死心,把原来的屏再次拆开,发现PCB上面的两个测试点对应的是一个电感,拆下这个电感果然下面腐蚀掉了,靠。搞搞干净,重新换了一个电感,正常了,屏也OK了,拿了个坏屏忽悠了下客户,赚了1500,这个机子除去成本,1400快,今天小有收获。-g" Z' L' I) F$ 呵呵,修了6个小时,最后还是我战胜了。

网友:
PCB面板上一个的测试点对地有2点偏大,能说是什么地方的,是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