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965 独显 换了显卡 装XP掉电重启 快疯了啊

楼主(2010-03-18):
返修机子 换了显卡(显卡全新) 上屏可以 OK 装机 上硬盘 进系统OK 关机 再开机 蓝屏 联系客户装系统还是蓝屏 硬盘拆出 挂到台机上 不认盘(狂晕) 打电话联系客户 说硬盘挂了 客户同意换新(心想,这客户不错) 装上新硬盘 直接U盘进PE 分区 GHOST XP(最新版) 100%后 重启 不蓝了 哈哈哈哈 以为OK了 点上烟猛吸一口 (在解压设备驱动的时候)掉电重启了 妈的 我差点没呛到 重启后继续解压驱动 还是一样 决定不解压驱动 手动下  还是一样  郁闷了 搞了张安装的XP光盘 就慢慢安装吧 文件复制好 重启 停留在39%这里 以为死机 触摸板动下 OK 哈 貌似上去了 几秒后 出现正在安装设备 啪 掉电重启 现象又出来了 我狂晕 换硬盘再搞 还是和先前的一摸一样 我要疯了啊  PS:确定BIOS OK最新 F2E  F2D F2B 都刷过 散热绝对没问题 内存 硬盘OK 换过CPU供电 南北桥 正常 硬盘接口换新 就是主板没换 不好意思和客户说了 哈哈哈哈 哪位大侠 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怎么解决呢  谢谢了

网友:
风扇清理了没啊  有的风扇里面堵死了 都不能出一点风
   蓝屏可能是BIOS  里面的硬盘接口类型没有调整一下把

网友:
哥们 散热没问题 我说了啊 现在不是蓝屏 蓝屏好解决 现在是掉电重启 哎

网友:
哥们 你还打广告 哈哈

网友:
偶也晕鸟。。。。。

网友:
主板.电源......其余滴没问题...

网友:
啥牌子的机器?

网友:
加焊北桥吧,

网友:
4楼的 你说啥 我不明白 啥广告啊

网友:
是否新显卡造成的,楼主有没另一块显卡

网友:
会不会是和装系统蓝屏一样的毛病啊?只能刷BIOS 或者装WIN7、VISTA

网友:
你的机子好象是给那一个硬件装驱动时就要重启,我想不是COMS就是有一硬件有问题,很可能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是不是内存条时序不一样?几G内存?XP好像最高只能支持3G内存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没做好,显卡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本站严禁发广告性质的图片、文字等类型的信息,不听劝阻者,删除ID!

PS:你发的图片已给你删除了。

网友:
换个U试试看行不行

网友:
刷下BIOS啊,再下个固件程序就好了

网友:
看看给各组供电电流有没有杂波,

网友:
这两个月修了不少V3000 V2000系列的机子,都是8400的显卡,都是显卡挂了,换新版的芯片。一换一个好,没出什么问题。是不是楼主显卡没做好??

网友:
重做显卡吧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麻烦事本来是换显卡的,搞的后来进系统掉电,搞了好几天,后来换了CPU供电芯片解决的

网友:
管理员 你这是啥意思 删除我的什么广告啊 我一头雾水

网友:
“大泡泡”你的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怎么解的?

网友:
还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