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10GZ 请教CPU供电

楼主(2010-03-18):
有一台客户机ACER 4710GZ 进过水,拿过来开机不跑码,拆机看到CPU供电MAX 8770烧了,更换MAX 8770后CPU 供电还是没有。 MAX 8770 脚电压:8脚输入电压正常;19脚/25脚有5V; 请指教谢谢

网友:
找个图对照一下,毕竟是进过水的,很有可能断线,再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