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维修两例

楼主(2010-03-18):
1 杂牌478主板,上假负载发现无核心电压,查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供电正常,SS 角无电压,发现SS角连接一电容,拆掉后不行。后发现有个5角小芯片,是产生VCCVID的,量其第1  3角有3.3V高电压,第5脚没有1.2V 输出,这个1.2V电压是为478CPU内部的一个VID 电路供电的,换之,此板修复。
2 精英K8系列,754主板,DEBUG卡复位灯常亮,从供电查起,发现没有VLDT这个电压,正常时应该为1.2电压,此电压是连接北桥与CPU之间的一个供电,查MOS管D极有高电平输入,G极没有没有电压,找点故障点,跑线跑到LM324 第8角,发现电压为0,于是查LM324的的输入端电压,第10角为0V ,第9角也为0V ,LM324是个四相运算放大器,只有正向输入端电压大于反相输入端,LM324第8脚才会有输出, 查LM324供电第四脚有12V 供电,跑10角经过一精密电阻,查一端有2.5V电压,另一端有连接LM324没有电压,这时有两种可能,要不就是精密电阻坏,要不就是LM324电路后级或者LM324有问题,因为找不到这个精密电阻,所以先换LM324在废板上找了一个,,换了  OK ,复位上来了,跑码,此板修复。     有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指点一下,语言表达能力不是很好。 。嘿嘿,好久没发贴了,最近比较忙。

网友:
LS哪时不清楚:第一例VCCVID电压正常为1.2V,是产生VID信号组合的前提。第二例:LM324正相必须有电压,对应脚才有电压输出.

网友:
精密电阻分压上面应该有电压才对的,供给324第10脚

网友:
恩。精密电阻一端有2。5V一端接第10角的没有电压, 4# 郭明

网友:
发些图片来看看

网友:
图呢????我好看点

网友:
太忙了,下次在发图 6# 星球电脑科技

网友:
嘿 嘿 ,谢谢饼哥,基地真的很强大,饼哥很牛X ,在基地学了很多东西。在这里感谢基地 8# 月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