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广达ZO1要反复掉电5次才能启动

楼主(2010-03-18):
一个ACER 的机子 广达的ZO1 每次开机电流到1.0A左右的时候就掉到0然后又自动开机 到1.0A左右又掉了。我数过每次都要反复5次掉电。第6次就可以正常开启。高手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 我什么都没有接 最小化了 就内存和CPU。故障之前是进水 CPU供电芯片烧了。换了一个就成这样的故障了。我压过CPU 和北桥 南桥都没有什么效果。

网友:
你把猫插上,开了一次机后自然就好了,如果你板子和猫都没问题的话。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新BIOS,不过换新BIOS后第一次加电就能开机,断电再开已得掉电四五下,板子本身就是这样设计的,这机子有啥问直接问俺们。OK?

网友:
学习楼上。。。主板设计问题吗?

网友:
是猫的问题吗!我这个板子刚好猫那里腐蚀掉了。我直接拿下来扔掉了。有没有其他解决办法啊!

网友:
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看来,没有猫是不行的呀。

网友:
猫在这电路中起到什么作用,一般好像就是给电话线上网,请2楼解说下

网友:
没有猫应该不会造成问题,有些板子反而是猫坏了导致不开机,去掉就好

网友:
恭喜 你机器 已经好了 就是 猫没插  安上就好了  我 碰到 的机器 也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