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高压板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3-19):
一台浪潮17"液晶显示器,型号为7006S,故障现象为开机图像亮秒钟便黑,疑是高压板出问题。换了一块四灯小口的高压板,却发现指示灯亮时。灯管是黑的,指示灯熄灭时,灯管却亮了。而且,出现白屏现象!

网友:
接口不同,加反向吧

网友:
高压控制信号是反极性的。

网友:
是的,这种是方向控制的,你改用其它点做EN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控制电压为低有效吧,你可以接一开关管做一反相处理。

网友:
刚才楼主发信问改的方法。这里有个方法不知可行不,大家讨论:

高压板开关是由两个三极管组成的。串在电源上的好象是P管,在低电位时通。控制它的是N管,你可以将开关信号接在P管G极上就行了。也就是:将N管G、C极短路。

网友:
7楼说的方法可行,不妨试试

网友:
这个不怎么懂啊,要改的话集体是怎么改的

网友:
是开关和背光型号接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