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N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3-19):
在一液晶电源板上有一接口定义,上标:
GND 12V ADJ EN GND 5V
不知里面的EN是什么意思?谁知道?

网友:
ADJ是高压调整。EN是高压开启。

网友:
EN的英文原意是 使能 的意思,就是开启。

网友:
BIOS里面最常用的英文缩写,忘记了哇?

网友:
EN就是ENABLE的简写,就是ON/OFF。ADJ是ADJUST,就是亮度调整

网友:
EN=enable,意思是:允许、许可。

网友:
真傻哈哈这都不知道

网友:
EN是开启信号线

网友:
其实可以排除法来猜的。
GND=地线
ADJ=调节
12V,5V不用解释
剩下一个EN肯定是开关了。

网友:
LZ 没事多温习下基础知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