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游戏白屏故障

楼主(2010-03-19):
长城19液晶,具体故障为:有时进windows桌面后就白屏,把显示器关一下再开就显示正常,之后不进游戏不会出现白屏。进游戏全屏运行一段时间后白屏(没有具体时间,有时十几分钟半小时出现,有时几分钟就会出现),把游戏切换成窗口化就正常了,游戏中设置分辩率后故障一样。怀疑高压板有问题,换高压板后效果不明显。求思路.

网友:
你得排除显卡有没有问题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卡那是绝对的没有问题,换别的显示器一切OK

网友:
把显示的刷新率跳到60看看,应该是刷新率过高的原因

网友:
驱动板主芯片空焊了,加焊下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