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hp DV5 EC有带程序的吗?

楼主(2010-03-19):
有一机子怀疑EC坏了~想换EC 不知道里面是否带程序 EC型号是KB3926QF

网友:
没有哪位知道吗~希望知道的告诉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回答~~可以教教小菜怎么判断一个EC里是否有程序吗?

网友:
这个芯片我换过 不带程序的

网友:
DV5的EC没带程序的,找同型号EC换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