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LF-19AW的屏有什么可以代换驱动板和高压条

楼主(2010-03-19):
驱动板坏了,无法修复了,请大家给个维修方案谢谢。

网友:
这样的板我还没有见过呢    第一次见

网友:
没有见过5灯管的,你这驱动板是什么故障呢?

网友:
建议用少条灯管

网友:
直接用4路高压板 砸上试试看。 一般亮度没问题。基本看不出来。本人曾经用4路高压板带 6路的。甩掉2条灯。没关系照样能用就是亮度 有点低基本看不太出来

网友:
奇美19寸灯箱面板,U型灯管,
DC-DC电路设计在驱动板上,驱动板无法取代.

网友:
我也有台和LZ一模一样的。也是找不到驱动板。但是牌子是清华紫光的。奇美屏S190A1-H01。屏线双45pin。5灯管。故障现象是花瓶满屏的竖带。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奇美的屏是不是大部分都是那种U型管的啊

网友:
换个TTL通用板就可以了!!高压板如果没坏不用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