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s53用电池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0-03-19):
benq s53用外接电源一切正常,充电也正常,但是拔了外接电源只用电池几十秒就会掉电,电池是充满的,在bios情况也是正常一直不会掉电。那位高手有遇到这种问题,请指点一下

网友:
电池用多长时间了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啊  要不就是电池放电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DOS下不掉的话,进系统看是不是电池驱动不对

网友:
DOS不掉软件几率多点吧,重装一下,不行就查电池充放电电路

网友:
系统从装过还是一样,走XP滚动条就回掉电,一插上电源就没事

网友:
电池也怀疑过,是全新的,换了几个都是一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