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的问题,大家来看看

楼主(2010-03-19):
机器能正常用,但是插上电源后,有变压器的高频萧叫声,插上电池声音更大,如果不接电源没有这个声音,可以肯定不是电源接口接触不良引起的,声音来自主板的中部某个线圈。高手指点一下
三星
主板

网友:
一个一个的加焊试试,可能是虚焊了

网友:
先拆开看哪里响呢。再对症下药了

网友:
拆机 仔细找找 应该是电感之类的 稍微大点的东西 小的那个电感就不用看了

网友:
是电感在叫,,可能有电容漏液引起的

网友:
还有种可能那个芯片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