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联想F40A 待机0.05不触发

楼主(2010-03-19):
直接客户十万火急要求3小时修好,拿来前是时亮时不亮但亮机使用没问题,现在有待机0.05不加电。测开关没电压,找3.3,5V都没出。上管VIN电压低3.3V肯定不对。看图纸找保护隔离这一块,图不太一样,太急放弃研究图纸。用铜刷扫板找,在CPU供电部分找到保护隔离的两个场管,其中一个G极19V, D19V,S3.3V。(具体在CPU座边上离座子较远的那个)更换后S3.3V。开机加电不亮,这时登记人员说本来时没电池,电池不充电没拿。找到充放电管理(在PCB的一个角上靠近电池插口)一摸烫手。下掉,亮机。估计是电池或充放电芯片故障引起过载把保护隔离烧坏。对方只要求亮机,不要修电池部分,我也没那个芯片。装机烤一刻钟后拿走。总结:故障不是很复杂,(不知道是不是通病,99维修网上也有0.05待机不亮的没人解也不知和我的一样不)解决也不曲折,就是要勤问,问好了可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联想很多板子待机0.05 0.06都是不正常的!
看似待机电流正常,实际上待机电压根本没出,一般都是某部分微短造成的!
一般B+的电压都会被拉低,维修过程就是直接断开左右B+到各部分的JP,很快就可以判断出故障!
我现在还是比较喜欢维修此类故障的

网友:
同意1楼的这个非常的好

网友:
着类需要跑电路  考技术啊

网友:
修过此类的机器进水导致  电池供电上管击穿 下管并没击穿 要么就是上管去掉电压2V左右一般都是B+

网友:
应该是ACIN 信号不正常

网友:
觉得仁宝设计点火电路的很牛。。听高手说就是B+直接对地。电流也只有0.05~0.06

网友:
的确是B+电压对地短路了。待机还是0.05,不大电流。一般是跨接B+可以找出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