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哭无泪啊,,换完灯管之后,开机两三秒。黑屏

楼主(2010-03-19):
无良的师父啊。
叫我一学徒来换灯管。
刚开始,显示器来的时候花屏。插插排线后。好了。
但显示器上半部比较暗,看了下灯管的接头,那已经有糊的痕迹了。。
于是跟客户说要换灯管。
现在我只把糊的那根灯管换了。。另外一根没换。(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

结果,现在开机两三秒后可以看到图像,但马上屏幕就一黑!
如果重新开关开关又可以看到两三秒。。重复!!》。。

望各位走过路过的大师,大大,大妈,大哥,大嫂,大。。。  master 。。指点迷津!告知一二! 在线等!!555

噢 。这台显示器的型号是联想的L151!

先谢了!

网友:
你先把另一根灯管也换了。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应还是灯管的问题。把两个灯管换了试试。

网友:
手上有没有灯管?外接灯管试试,一根一根地试,看看是哪一根的问题。

网友:
灯管要一起换,换一个驱动电流不平衡就要保护

网友:
把两根一起换吧,两根灯管的反馈不正常主控IC就关闭输出

网友:
师傅让你换灯管,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啊,好多师傅都不让徒弟上手,不动手怎能学会。你的这个问题,多半是灯管。还有换灯管的时候看连接线有没有弄好,好友接线头的绝缘问题一定要处理好。

网友:
你换的灯管可能不平衡了~把另外的也换了吧

网友:
2根都换新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开机两三秒有显示说明是高压保护
用另外的高压板测试  如果能正常点亮 说明问题在高压板 如果故障依旧  说明问题在灯管 请确定你的灯管是否连接好了

网友:
谢谢各位师父指点!
问题解决了.
其实我也很莫名其妙....我只是把灯管和排线重新仔细的插一遍.就OK了

现在试机两个多小时..很正常.

看来我的谨慎不有待加强啊. 汗颜...!

网友:
我测试两根灯管,发现亮度都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灯管问题要一起换掉。这是一位老师傅告诉我的。
一根有问题,其它不平衡,一样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