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ATX 300P4 电源绿地短接无反应 紫5v 绿11v

楼主(2010-03-19):
长城 ATX 300P4  电源绿地短接无反应 紫5v 绿11v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绿线怎么会有11V呀?是不是测错了?

网友:
没错是11.2 v

网友:
我的一台也是的,紫4v 绿10.7v,想修一下,好像一个D4242的管子击穿了,

网友:
照  长成ATX-300P4-PFC  2.03版来 分析
   应该是TL494内部的12 与 14 脚短路吧

网友:
你看绿线有没有和其他的线短路  高压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很明显有短路的地方,可以顺着绿线把支路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