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YO投影机自动关机

楼主(2010-03-19):
SANYO PLC-SU50S投影机,开机后5-10秒就自动关机,灯管微亮就熄灭了,以前没碰到这种故障,请教各位,这种故障最有可能是哪问题啊??

网友:
灯泡的故障最有可能!

网友:
听客户说一年前换过灯泡,看来我要先查这里啊。谢谢你鑫利世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