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2025驱动板后有水波纹!!!

楼主(2010-03-19):
如题。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下是不是跟没有刷程序有关呢?
驱动

网友:
1,驱动板接地不好
2,VGA接头接地不好
3,驱动板供电取自高压供电,应该取自电源板的5V输出,接在驱动板的12V-5V的DC-DC电路后面,12V的不要接了

网友:
如果驱动板是用12V供电 就需把5V那组 用2W 100欧电阻做假负载

网友:
嗯,已经搞定,看来还是接地不良。谢谢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