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显卡造成的麻烦

楼主(2010-03-19):
我现在有个板,不插显卡能跑完,插上显卡就开始狂跑C1--50循环我换了几个显卡试了下还是一样,压了几下桥没反应,这个板桥是集成的,压CPU也没有反应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COMS也放电了就是没反应,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上的板应该是NF的板,加焊北桥,百分百好

网友:
刷个BIOS试看,

网友:
是NF4的板桥是集成的

网友:
不知楼主有没有加焊过北桥,要是加焊过, 就在加焊一次去吧, 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NF4的桥很多必须要重做加焊没用!

网友:
先看看是否是显卡问题,然后再看桥是否损坏。

网友:
50有时候是正常的   可以点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