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P30 死机,掉电

楼主(2010-03-19):
三星P30机器开机有时候档LOOG死机,有时候刚显示就掉电了,极少时候能显示正常
加焊了显卡和南桥不起作用,搞不懂事那里的问题,请高手指教!
显卡
掉电
三星

网友:
显卡 换掉

网友:
感觉不像是显卡的问题,显卡坏了不会档LOOG把

网友:
CPU也不要放过

网友:
我遇到过是南桥的问题,要换新的才行
]

网友:
南桥问题!最起码重新植个珠试试吧

网友:
三星的机器硬盘线爱出问题

网友:
CPU 南桥都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今天把显卡重做了,故障依旧!没办法了

网友:
加焊下电源管理芯片试试,有时虚焊会导致这种故障

网友:
南桥负载也会这样的情况,查网卡声卡,pc卡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