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看看这个地方正常不!

楼主(2010-03-19):
HP NC6000的机子,客户说机子不能装系统,装了就死机,,拆开板子CPU供电芯片旁边MAX1987ETM这里少了一个R1074电阻,但开机都能点亮的,我后来没有补上,因为机器能点亮都正常,给客户直接重装系统后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管子   要补上的!

网友:
但是没有它怎么也正常的呢,我现在装了系统一直用的挺好没有出现问题啊!!奇怪了!要补的话也不知道补个多少的呀!

网友:
我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创基电脑的传了一份关于MAX1987特写的我看了里面的图片,确定了R1074是没有的,大家可以去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hread.php?tid=155994&highlight=max1987看一下,我也上传一张他发的图片。

网友:
没有也可以的吧

网友:
晕过去了.人家图上明明是标着开路的..这个电阻在板上面是没有实物的.
请楼主再仔细去研究一下图纸吧..

网友:
图纸写的很清楚了。。

网友:
图纸上写明了是OPEN的啊,应该是空的

网友:
即使有也是一个很大的电阻  起接供电开启的作应,我想眯眯虎老师是讲过的

网友:
这电阻是不要的,不过你可以量下电阻2PIN有电压没,说不定从别的地方接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