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硬盘故障

楼主(2010-03-19):
请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一个硬盘偶尔开机的时候会蓝屏并显示以下信息:
STOP:c000021a UnKnown Hard Error
Unknown Hard Error
请各位高手帮我看看是什么故障,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感觉不一定就是硬盘的事,MHDD检测硬盘看有没有问题,也可能是内存的事(机率更高)同样也检测内存看有没有问题。OK

网友:
未知错误!

网友:
也有可能是内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