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机按键不能正常使用

楼主(2010-03-19):
客户有台宏基4520的笔记本进水不开机,修好后发现按键不能正常用,总是串位,比如按1就出现1 Q,按2就出现2W等等,加焊过I/O,有哪位有思路的指教下,谢谢

网友:
键盘坏了,换键盘就好了

网友:
换个键盘吧,也不贵也简单。

网友:
换键盘吧!

网友:
IO是否连锡,或键盘损坏,

网友:
找个键盘试试再说,别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键盘里面联键了,撒了用风筒烤一下会好了。

网友:
用风筒烤键盘容易变型的,要掌握好温度

网友:
我换了一套暂新的按键问题还在,不是按键的问题

网友:
应该不是按键的问题,应该是键盘的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我把I/O旁边的两个电容焊掉了……

网友:
呵呵,我也经常干这样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