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没有声音,XP系统

楼主(2010-03-19):
cq40-511tx装完XP后驱动全都装完了,控制面板里的IDT电源管理也调了,补丁也打了 ,刚开始有声音的,可重启后,又没有声音了,也没音频设备了,求助,要刷BIOS吗,有的话,哪里可以下,谢谢

网友:
芯片组:
http://h30445.www3.hp.com/pub/softpaq/sp39001-39500/sp39316.exe
声卡:
声卡安装注意:请严格按照顺序安装,先安装微软通用音频架构(UAA)总线驱动,再安装声卡驱动程序
微软通用音频架构(UAA)总线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3501-34000/sp33867.exe
声卡:
此款机器系统会识别出两个总线上的音频设备,为保证您的系统运行的稳定性
请您在查看硬件ID信息后,分别完成步骤一和步骤二,对应指定避免出现蓝屏或花屏情况。
步骤一:安装下面的驱动程序或下载附件中的,如果无法安装,可以使用下面的手动方式安装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8501-39000/sp38558.exe
声卡驱动安装要点:
1、安装"声卡驱动程序"之前要首先安装"声卡UAA总线驱动程序"
2、将附加中声卡先解压缩;
3、到设备管理器中点击[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总线上的音频设备)]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4、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5、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6、下一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
7、下一步选择[从磁盘安装]后,点击[浏览]将路径指向解压文件夹;
8、找到[_\WDM\Winxp\STHDA.inf_]驱动文件,双击-确定,打开“下一步”会出现"更新驱动程序警告"不要理会该提示,继续安装。安装完成后声卡设备正常工作。
步骤二:请鼠标左键双击另一个总线上的音频设备,选择详细信息的标签,如果看到有VEN_8086 & DEV_2802字样(如果没看到请执行步骤一)请您按照以下步骤操作
1、下载Intel-Hdmi.rar 先解压缩: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76-f96fd8526be5.rar (来源于HP技术论坛,网友总结)
2、到设备管理器中点击[Audio Device on 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总线上的音频设备)]右键更新驱动程序;
3、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4、下一步选择[不要搜索。我要自己选择要安装的驱动程序];
5、下一步在硬件类型中选择[声音、视频和游戏控制器];
6、下一步选择[从磁盘安装]后,点击[浏览]将路径指向解压文件夹;
7、找到[ IntcHdmi.inf  ]驱动文件,双击-确定,打开“下一步”会出现"更新驱动程序警告"不要理会该提示,继续安装。安装完成后声卡设备正常工作。
附SP3版本系统声卡安装:
如果系统为SP3版本,在设备管理器下无法找到High Definition Audio Bus,则需要在“系统设备”下卸载“Microsoft 用于High Definition Audio 的UAA..”然后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发现新硬件后分别点击取消,多出两个属性中位置为“65535”的未知设备,再次卸载这两个未知设备,重新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则可以发现两个声卡设备。然后按照上面步骤二,根据硬件ID分别指定安装声卡和HDMI驱动。如果安装后重启,声卡消失,则需要下载IDT声卡补丁安装: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7d-8f9f50194027.rar (来源于HP技术论坛,网友总结)
显卡: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715.exe
快捷键:
http://h30445.www3.hp.com/pub/softpaq/sp41501-42000/sp41829.exe
MODEM: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689.exe
触摸版:
ftp://ftp.compaq.com/pub/softpaq/sp25501-26000/sp25796.exe
网卡:
ftp://file6.mydrivers.com/net/realtek_rtl8100e_702_xp.zip (来源于第三方网站,网友总结)
无线网卡:
Broadcom无线网卡: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912.exe
Intel无线网卡:ftp://ftp.hp.com/pub/softpaq/sp40001-40500/sp40120.exe
读卡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40001-40500/sp40221.exe
移动数据保护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602.exe
摄像头(机器如果没有内置摄像头,不需要安装此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40001-40500/sp40094.exe
ENE CIR Receiver驱动:
ftp://ftp.hp.com/pub/softpaq/sp39501-40000/sp39677.exe
SATA:用于安装XP系统,需要在安装系统前使用外接USB软驱加载。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d4-81888b825b9e.rar (来源于HP技术论坛,网友总结)
如果所有驱动安装后还有多个未知设备(微软ACPI)请搜索安DirectApplicationLaunchButton中的驱动
http://h50069.www5.hp.com/E-Deli ... b2-ae6e0f6b32e7.rar(来源于HP技术论坛,网友总结)
1.将驱动先解压缩;
2.到设备管理器中右键点击[未知设备]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3.在硬件更新向导中选择[从列表或指定位置安装(高级)];
4.下一步选择[在这些位置上搜索最佳驱动程序],把[在搜索中包括这个位置]前面的勾打上,位置指定到DirectApplicationLaunchButton的解压文件夹,下一步搜索安装即可;
5.如果搜索安装不上请确认是否已经安装过快捷键驱动。

网友:
按照这个来,一定可以,不一定要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有按这个装一遍了,就是重启后不行,你那个声卡补丁没办法下,谢谢你的好意

网友:
找找 我发过了的帖子  有个帖子很经典的 你去看下  可以解决的、

网友:
设备管理器里有个带叹号的ATI设备,不要理会那个按照 日照市大哥的方法重来一遍一定可以的,另外建议你用安装版的XP系统,避免系统冲突

网友:
我也遇到过 。不用GHOST版的。然后在网上下载原配的驱动 。就可以了。

网友:
很可能是你装的那个IDT声卡补丁的时候没装好引起的,重装啦!!!

网友:
安一下UAA补丁(用声卡驱动里边的),然后安声卡驱动,然后再手动指定一下声卡驱动强安一次.
曾有一次我是这么安上的.

网友:
先装UAA再装声卡接着打IDT补丁。。。。。。。

网友:
去下个HP的XP ISO就可以我试过

网友:
刷吧,一般这种都没戏了。最好是别装xp啊

网友:
你把这个文件安装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我做过cq45的就是用这个补丁补的,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
还有个很好的办法就是刷BIOS, windows环境下就能刷的

HP Sound Updata[1].rar

网友:
1# 冰封赋 win7

网友:
希望兄弟能早日解决困难

网友(2010-05-14):
直接刷下BIOS吧,很简单的

网友(2011-08-27):
其他机型 也能用

网友:
以前遇到过,重启后就没有声音了,我记得要编辑一个 INF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
要么用W7系统,要么用惠普破解过声卡驱动的系统,要么就慢慢自己破解!

网友:
把UAA更新一下,打声卡驱动,重启就没声音了,打一个IDT补丁就行了,其实这个IDT补丁就是一个批处理,开机自动更新UAA的

网友:
CQ40装XP太麻烦了 win7直接就好了哎

网友:
部分机型必须要刷BIOS,HP的机子声卡必须先装补丁,再装驱动,否则很容易出错

网友:
我也遇到过有好几次是软件问题,只要驱动下的对就好了,还没到刷BIOS的地步吧、

网友:
HP的有些机器是这样的,声卡驱动比较麻烦,要装两个,还有要在系统里面设置下,关闭一个声卡才有声音。

网友(2014-12-06):
下下来看是不是OK 我的是CQ40

网友:
装系统之前先备份一下驱动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