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M-L17CH2显示几秒就关了

楼主(2010-03-19):
一开机,显示几秒就关了,再开机又能显示,但还是一样过几秒就不显示了,拆开看发现电容坏了,换后故障依旧,请高手帮帮忙,谢谢!

网友:
高压板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在不显示的时候你测一下供电12V、高压板的开启有没有,如果正常你用个通用高压板点试一下看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按键漏电有时也会出 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不知道哪个是变压器啊?

网友:
变压器肯定在高压板上啊,有很大的线圈的。

网友:
首先观察,屏幕亮度和颜色如果正常,可排除灯管的问题。你说电容坏了,应该说的是电源的电容吧,还有高压部分的补偿电容检查了吗,一般是25V100UF的,多的都是这个。

网友:
高压板故障   用通用高压板更换即可

网友:
应该是向灯管供电的升压线圈坏了!

网友:
线圈开路了吧~测试下灯管是不是好的就能判断是哪里的问题了

网友:
就是高压部分的问题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高压板上的C5700有没有坏

网友:
我有同样表现的一19方屏,联想的715L1299-2的高压板,维修前故障就是这样。
之前发现是高压板上高压线圈脚开焊,补焊后,通电马上烧掉5706,今天刚换一块高压板,
通电马上就烧了5707,换了5707后亮一会儿,烧掉!
有朋友说是灯管的问题,请坛内高手指点一下究其根源是什么引起的?

网友:
改高压又快又省事啦

网友:
故障好像还是没有描述清楚,黑了,电源灯还在亮没有,如果电源灯都没有亮,很有可能是12V进那里有个电感空焊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的,基本都是在高压部分上。

--------------------
论坛里有一师傅厉害,忘了是用什么来测高压线圈的。。。

网友:
高压板的高压包短路

网友(2010-04-23):
灯管坏了,维修好几台了

网友:
楼主描述的不清楚 你说的关了是电源关了  还是光显示器黑屏了   屏上有图像吗?   如果单是背光不亮的话
用外接灯管或高压板先测试出问题处在什么地方  然后再对症下药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