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 系统装一半就掉电 有高手遇到过吗?

楼主(2010-03-19):
今天接一台联想F41 说装不了系统,装一半就会断电,开始以为肯定是风扇脏了,散热不好。结果风扇清理好,内存,CPU ,硬盘全部换过,还是一样的问题,就是在GHOST装完重启解压的时候 就会掉电,后来问了客户,客户说机器摔了一下,内存插槽都断了,是集成显卡,加焊过,我想问问同行们,你们觉得像是北桥的问题吗?高手指点 谢谢

网友:
南桥可能大点吧

网友:
摔过的 ,肯定是有掉焊。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南桥啊  那我拆下来 看看 看完 在告诉你们

网友:
你再仔细查查别的地方,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立马做什么,毕竟机器是在你手里,我们只是给你个建议

网友:
换CPU导热管吧~~~联想F41的通病

网友:
恩 有道理 谢谢   但是该看的地方 都看了 是在不知道是那里问题了

网友:
散热处理好的话 有的时候也是CPU 供电 下管 有问题 ,我有一次就遇到了几个人都做不好945GM
机子老是开一会就掉电,有时候风扇狂转 不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