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植球网的植球方法

楼主(2010-03-19):
使用工具:针、铅笔、放大镜、锡球、焊膏。
方法:先把针嵌入铅笔头(嵌紧点,让手好拿一点)。芯片抹上锡膏后放平,左手拿放大镜,右手握住铅笔先将针头沾上一丁点锡膏,然后用针头粘住锡球放到芯片上,用放大镜观察,用针把锡球拨正芯片的焊盘,就这样一颗颗的植,直到植满芯片的所有焊盘。

网友:
此方法比较笨,只适合没有植球网的情况下使用,以上那个芯片是GF2MX400的芯片,植球时间花了3个半小时

网友:
那样速度慢,而且很累哦,还花钱买下钢网吧,哪怕是万能的也好!不过还是佩服LZ的耐心!

网友:
此方法适合有耐心的人。LZ就是。

网友:
没有网的时候只能这样。
3.5小时,按照中国农民工最低标准工资就是40元了。

网友:
中国农民工最低标准工资是3.5小时/40元?  那一天8小时就是90多了?  加上加班费就是1.5倍(16块钱/小时)  这样算的话  农民工每个月 工资应该是4000多了

网友:
3个半小时其实还可以干好多事情的,一片钢网20元,多浪费3个小时不值啊!
不过搞个笔记本的北桥什么的还是有搞头的,为了一片MX400真的不值

网友:
真是佩服楼主的耐心

网友:
植得很漂亮啊

但是这么一个一个来会急出毛病来的

网友:
不累死才怪

网友:
用钢网植球从开始到结束,只要10分钟。

时间就是金钱啊。

网友:
中国农民工最低标准工资是3.5小时/40元?  那一天8小时就是90多了?  加上加班费就是1.5倍(16块钱/小时)  这样算的话  农民工每个月 工资应该是4000多了
引用 网友A:

农民工何来1.5倍的概念?那些劳动法都是装B的
一般是一天9~10小时  100~140元(小工 瓦工 或者水电工)

网友:
额,
咱当初学习的时候就是这样直的
都直了多少了!

网友:
呵呵
此方法比较原始

网友:
钢网买一个节省很多时间呀!

网友:
可愁死我了,三个小时啊,厉害,这种效率得少挣多少钱啊,呵呵

网友:
此方法比较笨,只适合没有植球网的情况下使用,以上那个芯片是GF2MX400的芯片,植球时间花了3个半小时
引用 网友B:

植这个芯片的球,要3个小时,LZ你的方法不对,让我植,25分钟完工。

网友:
勵害...
如果是我這樣弄
我可能會昏倒...

网友:
有本事你植个PM45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