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 d915plwd主板跑d3 不插内存报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03-19):
排出内存,内存槽虚焊,内存的供电也正常后还会是什么原因导致主板不能正常启动

网友:
排除内存是指排除内存的问题还是取下内存啊??没看懂。

网友:
内存电压没问题的话,刷BIOS试试

网友:
量下系统时钟总线正常不,换根原装内存条看下  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吹下内存槽边上的排阻看可以搞掂吗

网友:
北桥虚焊,BIOS程序错误

网友:
一般是BIOS问题或者北桥虚焊

网友:
看看内存电压及内存线路有没有断路